[STM32F3] 超级终端收不到数据!!!!SSCOM32却一切正常?

楼主(2013-12-10):
利用SSCOM32以及串口调试助手收发串口数据正常,利用超级终端却收不到数据是怎么回事儿啊?SecureCRT这个也收不到数据  请问有人知道这个怎么解决吗?

网友A:
波特率相关设置一样吗?

网友B:
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SSCOM32和串口调试助手只是单纯的串口协议收发,你把超级终端和SecureCRT里面的数据流控制关掉试试

网友C:
1、流控制;
2、二进制显示实时;
顺便问一句,signature在哪里设置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相关设置一样吗?

这个当然~这种低级错误还是不会换的,而且更诡异的是在STC单片机ISP下载软件“STC_ISP_V486”自带的串口调试助手在我每次更改波特率的时候会有数据出现。反正就是在sscom32 和串口调试助手上一切正常,在另外一个网上下的不知名软件 也是正常的。超级终端就是不行....可是我把程序发给其他朋友在他们的超级终端上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设置的问题,SSCOM32和串口调试助手只是单纯的串口协议收发,你把超级终端和SecureCRT里面的数据流 ...

关掉了的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当然~这种低级错误还是不会换的,而且更诡异的是在STC单片机ISP下载软件“STC_ISP_V486”自带的串口 ...

:funk:好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诡异~~

是的啊 ,我现在着实没辙了~ 循环发送 超级终端又能收到数据

网友D:
这个问题  我也比较奇怪   是不是那个循环出了问题   楼主   这个  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  我也比较奇怪   是不是那个循环出了问题   楼主   这个  有可能的

没有啊,就初始化出来就不行,每次复位都能正确的发送到sscom32上显示的 ,结果把sscom32换超级终端复位就不行    如果把前面的内容加一个循环发的话,超级终端就能收到循环发的内容了

网友E(2014-02-25):
你的串口是用usb转的吗,试着把usb的屏蔽线和地线连起来看看。

网友F(2017-08-25):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2017-12-0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求解

网友H(2018-03-13):
已经找到问题了,在选项-》全局选项-》文件传输中默认传输类型修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