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6-bit MCU] USB转CAN芯片

楼主(2013-12-10):
想利用飞思卡尔单片机的CAN模块,接一个CAN转USB芯片,和PC机进行信号传输,有这样的芯片吗?

网友A:
现在MCU都集成USB PHY了。你选一款带USB的MCU就可以了。

如果实在想USB-CAN,你可以去某包上搜一下,无数卖的

楼主:
不想买现成的USB-CAN接口卡,想自己做一个,就想找一下这样的芯片,就像USB转串口那样的芯片

网友B:
你好,我们的kineits的K20,K40,K60,K70都是具有CAN 以及USB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们的kineits的K20,K40,K60,K70都是具有CAN 以及USB模块的。

我只想要USB转CAN芯片,我用的是MC9S12DP256,想用它的CAN模块接USB转CAN芯片,与PC机相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想要USB转CAN芯片,我用的是MC9S12DP256,想用它的CAN模块接USB转CAN芯片,与PC机相连 ...

自己网上找找吧,很多的,这里有篇**,你可以看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0fa6a027ccbff121dd368306.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网上找找吧,很多的,这里有篇**,你可以看看
http://wenku.baidu.com/view/0fa6a027ccbff121dd368 ...

谢谢!这种是用单片机过渡的,我只要一种芯片。

网友C:
我只用过某宝上卖的那种USB转CAN、串口转CAN的盒子。
但不会芯片的USB部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想要USB转CAN芯片,我用的是MC9S12DP256,想用它的CAN模块接USB转CAN芯片,与PC机相连 ...

不好意思,这颗芯片,你需要咨询一下安森美.而且这颗料换到安森美之后,型号也改变了,你要找他们咨询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想要USB转CAN芯片,我用的是MC9S12DP256,想用它的CAN模块接USB转CAN芯片,与PC机相连 ...

这颗芯片可以用MC9S08DZ128来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