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HCPL 0601 外围电阻阻值选择

楼主(2013-12-10):
如图电路见附件,我的3脚输入的是光栅的方波信号,6脚输出接入电机的驱动器,6脚的上拉电阻以及外围电阻一般接多少比较合适?。我开始接的400欧,电机不能正常进行闭环工作,请高手指点?

楼主:
VCC1与VCC2都是接的不同的5V电源,

网友A:
R12的选择跟Vcc2和后级负载特性有关,600欧在很多情况下小了,一般接K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2的选择跟Vcc2和后级负载特性有关,600欧在很多情况下小了,一般接K级电阻。 ...

后面加了个直流电机驱动器,大概几K合适?

网友A:
1-10K都行,不过要注意输入频率不能超出器件的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K都行,不过要注意输入频率不能超出器件的极限。

我换了个5K的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后面是作为TTL输入,是否阻值还应增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换了个5K的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后面是作为TTL输入,是否阻值还应增大? ...

你先断开后级测量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断开后级测量输出。

断开后级驱动器负载,输出还是正常的,就是加上负载,信号电平被抬高,信号幅值被拉的很小,原本5V输出TTL电平,现在还不到1V,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断开后级测量输出。

是不是驱动器负载电阻比较小啊?这个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后级驱动器负载,输出还是正常的,就是加上负载,信号电平被抬高,信号幅值被拉的很小,原本5V输出TT ...

信号电平被抬高?那怎么会输出幅值很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驱动器负载电阻比较小啊?这个怎么解决呢?

这个要看器件手册,如果负载确实很重,需要加一级缓冲,但没有理由输入端的负载会很重,除非器件损坏或接错了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器件手册,如果负载确实很重,需要加一级缓冲,但没有理由输入端的负载会很重,除非器件损坏或接 ...

输出幅值被拉低,但是电平被拉高了,输入端负载不高,就是输出端接上驱动器就会出现这些情况,不接驱动器一切输出正常,器件也没坏,管脚也是接对的,我就想是不是应该在输出端后面加一级提高它的负载能力?用什么器件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器件手册,如果负载确实很重,需要加一级缓冲,但没有理由输入端的负载会很重,除非器件损坏或接 ...

用TLP280,试了一下,加上负载,还可以正常运行,只是速度不能太快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其实如果可以把电机部分的原理图给出来,相信这个问题很容易就有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可以把电机部分的原理图给出来,相信这个问题很容易就有答案了

主要就是我没得驱动器部分原理图,现在只能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可以把电机部分的原理图给出来,相信这个问题很容易就有答案了

就是不知道驱动器部分原理,只知道输入模式是TTL集电极开路,

楼主:
这是接入电机驱动器电路图,咋还是会有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出幅值被拉低,但是电平被拉高了,输入端负载不高,就是输出端接上驱动器就会出现这些情况,不接驱动器 ...

描述还是自相矛盾,你还是分别描述高低电平吧,或者贴出示波器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TLP280,试了一下,加上负载,还可以正常运行,只是速度不能太快了,这是怎么回事?。 ...

光耦有速度指标,不能超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驱动器部分原理,只知道输入模式是TTL集电极开路,

没有“集电极开路”这种输入模式,集电极开路是输出的一种模式。

楼主:
跟这个示意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光耦输出接入图中所示电路,那么不需要使用R12,已经有4.7K的电阻了。 ...

是不是驱动器内部,将输出信号抬高,把幅值拉低了。

楼主:
内部带差分的电路。

网友C:
那你要加 "TTL--差分" 的转换电路~~~

单臂驱动差分电路的一端,频率做不到很高,一般到 500K 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要加 "TTL--差分" 的转换电路~~~

单臂驱动差分电路的一端,频率做不到很高,一般到 500K 封 ...

现在就是单端接法,我怕另一端影响了,输入信号

网友C:
那也没办法,俺曾经将驱动频率提高到800K, 有失码率,为求保险,实际降到500K以下使用。

要求传输速率高的话,一定要加"TTL--差分"转换电路,我曾经用到 4M, 无失码丢脉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这个示意差不多,

这种情况是高电平不够,低电平过高,说明电路设计有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部带差分的电路。

显然,你前面给出的电路不对,这个图是差分输入,要将单端信号转成差分信号。在光耦后面再加一级晶体管,构成反相器,然后光耦输出和后级晶体管输出分别接两个差分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你前面给出的电路不对,这个图是差分输入,要将单端信号转成差分信号。在光耦后面再加一级晶体管, ...

我现在用的单端输入,这个驱动器既可以单端输入也可以差分输入,我就担心在单端输入情况下,它内部的这种接线会影响我的输入信号,比如那个上拉1.6会抬高我的低电平,那个反相器会拉低高电平的幅值,我就担心这个,想在光耦输出信号进入驱动器前加一级缓冲,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加什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单端输入,这个驱动器既可以单端输入也可以差分输入,我就担心在单端输入情况下,它内部的这种 ...

你非要用单端连接法,那必须加驱动器,用门电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非要用单端连接法,那必须加驱动器,用门电路即可。

我想只能先拆驱动器,看看它的接收电路,这样比较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非要用单端连接法,那必须加驱动器,用门电路即可。

很感谢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