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电阻布局问题,小弟新手,别笑啊

楼主(2013-12-10):
相同的贴片电阻、电感布局是可以紧挨着么,不留电阻间距,这样可以么?

网友A:
如果两贴片,电气上连接,不留电阻间距应该可以

网友B:
2个器件之间一般丝印重叠为安全最小间距
焊盘与焊盘之间不小于5mil
再小 加工有难度了
也容易短路

网友C:
不好,即使手工焊接加工不方便,更不要说SMT

网友D:
可以,不过电感不要平行焊接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