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样控制发光二极管是否可以呢?

楼主(2013-12-10):
两个NPN三极管,来驱动一个二极管矩阵,都用NPN,电源电压3~5V
控制端都是单片机,5VIO口控制,这样控制是否能保证发光二极管可靠导通呢?

网友A:
5VIO口作输出要高电平上拉一定可以。5VIO口作输出不用高电平上拉要试。

网友B:
上面那个三极管去掉。 只用下面的就行了

网友C:
这样不靠谱,上面那个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靠谱,上面那个三极管有问题

请问上面那个三极管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按3L的也可以。另外1L的拿掉下面的三极管也可以。2L的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3L的也可以。另外1L的拿掉下面的三极管也可以。2L的也是可以的。

三极管都不去掉,R3 只有10欧限流
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极管都不去掉,R3 只有10欧限流
电路是否可行?

三极管饱和导通的压降是0.2V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上面那个三极管有什么问题呢

上面的应该用PN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应该用PNP。

就用NPN,怎么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应该用PNP。

那限流电阻要接到下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应该用PNP。

那限流电阻要接到LED的上面或下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用NPN,怎么不行?

,我也不敢肯定啊。我以前把负载接在发射极,没有稳定,不停的通断。所以我才会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其实是led矩阵,8X8
所以需要16个npn三极管,因为一些原因,上面那个原来是PNP的管子,要换成现在这个NPN的,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你把图片换小的,复制我的吧

网友F:
没有问题

网友G:
看错了.

0-5V看成-5V了

楼主:
到现在也没个统一答案

网友H:
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搞定啊!

当与门用。

网友I:
下面三极管不导通时,上面三极管无偏压,无法工作

网友J:
限流电阻还是和LED串联才行的吧,不然电流会不会不均匀?

网友J:
如果是动态的应该可以,没有电流不均匀的问题。

网友K:
奇葩的电路,能说说你想干什么吗?

网友L:
很弱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很弱智的问题!

如果问题弱智,你的回答更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