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普通io模拟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3-12-10):
我想用模拟串口收发汉字和字母,并在串口调试上显示,可是,如何判断收发的是汉字还是字母,如何判断一个汉字的两个字节哪个是首字节哪个是尾字节?

网友A:
可以看看国标码

网友B:
楼主应该先了解下汉字的编码

网友C:
要同步的,两个字节位置错了肯定会出乱码

网友D:
救火车曾写过一个模拟串口的程序,可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救火车曾写过一个模拟串口的程序,可做参考。。。

什么救火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国标码

可否解释下

网友E:
你问的问题与模拟串口无关。

可显示字符的ASCII的范围为0x20~0x7f,最高位为0。而一个汉字的两个内码的最高位都为1。由此可以判断是字符还是汉字。
根据操作系统的不同汉字内码的范围略有区别。UCDOS的范围为0xa0~0xff。一般为:0xa1~0xff(实际上没有用满到0xff,后面有几个是没有用到的)。
收到两个内码后,就可以算出该汉字在字库中的起始位置:
                        c1 -= 0xa1;
                        c2 -= 0xa1;
                        fseek(cclib16, ((long)c1*94L+(long)c2)*32L, SEEK_SET);

至于说到底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这只有从你的通讯程序中来保证。上面说得好,不同步就会错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什么救火车?

就是本版的版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