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73怎么用IO口实现六路PWM输出?(用于UPS)

楼主(2013-12-10):
我在做一个UPS项目,六路PWM逆变输出,即三相各上、下桥臂。
我看了手册,PWM只能改变CCP1和CCP2引脚。怎么输出六路PWM呢?难道用IO口模拟么?
以前我用的是TI C2000的DSP,自带PWM模块,只要设置周期值和三个占空比即可。

网友A:
F73有点累,不知道你的六路PWM怎么工作,PIC16F系列单片机8位的不太适合你的应用,建议用dsPIC33EPxxxMC系列,即马达控制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73有点累,不知道你的六路PWM怎么工作,PIC16F系列单片机8位的不太适合你的应用,建议用dsPIC33EPxxxMC系 ...

该项目主要工作就是将直流电压(蓄电池)逆变成50Hz交流电。输出频率都是固定的,就是工频50Hz,三相互差120度的正弦波。停电时应急用的UPS。
自己接的项目,硬件现成的,版主能否指导一下?我最大的困难就是不知道该芯片如何实现PWM,感觉PWM模块用不上?貌似上下桥臂的死区也不好控制。

楼主:
dsPIC33我了解过,电机控制上用的多,异步电机,同步电机,microchip还有例程。

网友A:
显然由于你的逆变器负载、供电电源不稳定,你输入到逆变器的能量也不定,也需要将直流电用PWM模拟成正弦波输出,但是模拟成正弦波之前,你需要决定一个有效电压,然后再换算成正弦波各个阶段的PWM值,这个有效电压值是根据你的输出电压经过PID换算得来,这一个整套流程需要SIN.COS运算,8位单片机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具体讲起来也很复杂

网友B:
这种方案不建议用IO口模拟PWM,独立IO口很容易受单片机自身运行干扰。

网友C:
可以考虑英飞凌的SAF-XC836 2FRI,有这方面的应用

网友D:
为什么非要用73?选型就是错误的,PIC那么多片子,就是为了让你找到一个你用起来很方便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然由于你的逆变器负载、供电电源不稳定,你输入到逆变器的能量也不定,也需要将直流电用PWM模拟成正弦波 ...

sin cos可以查表,做个256个点的表格差不多了。
主要还是I/O口模拟三相PWM这块我觉得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非要用73?选型就是错误的,PIC那么多片子,就是为了让你找到一个你用起来很方便的片子 ...

主要是现成参考的一个方案实现了

网友E(2016-05-13):
新唐的M0  32位机,主频达50HZ  价格比PIC低

网友F(2017-02-08):
有朋友用PIC16F73的可以向我司咨询

网友G(2017-03-25):
73实现的那个是单相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