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RGB模式与BGR模式

楼主(2013-12-10):
BGR:0为RGB数据模式;1为BGR数据模式。这句话中什么是RGB模式与BGR模式

网友A:
出处? 上下文是什么?

网友B:
R代表红,red; G代表绿,green; B代表蓝,blue。
RGB模式就是,色彩数据模式,R在高位,G在中间,B在低位。BGR正好相反。

网友B:
例如,如果色彩数据是24位,对于RGB模式,就是高8位是R,中间8位是G,低8位是B。一个色彩数据共24位,3个字节。

网友C: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