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速度太快会带来什么影响?

楼主(2013-12-10):
电源控制系统常用的比例积分调节器,如果将积分电容变小,也就是积分时间常数RC变小,那么对于系统会带来哪些影响?是不是能更好的控制系统输出精度抑制稳态误差?

楼主:
请大牛们指示

网友A:
系统控制带宽。

闭环带宽过宽,对外来噪声抑制不理;开环带宽变宽,利于抑制系统内部噪声或不稳定因素。

网友B:
速度太快会增加系统超调,严重时引起系统震荡。积分系数不能随便增加的

网友C:
看书吧。。。很多书都讲得很清楚
比在这里只言片语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