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v锂电转3.3V

楼主(2013-12-10):
大虾们,求一个关于3.7v稳压3.3V 的设计,功耗要低一点的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锂电池电压有时候会低于3.3伏的,而且一般都要求有压差,哪怕是低压差的
稳压至3v可能会好些

网友B:
如果电流不大
7133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流不大
7133试试

稳压给单片机供电用的、、、

网友C:
串只2极管不就到了,哈哈,其实3.3v单片机直接3.7v锂电池上去根本没问题的,除非需要3.3v作基准电压,才考虑转换芯片,但要用升压型芯片,因为锂电池电压会跌落,低于3.3v仍属正常,<3v还能用,用HT7133就漏气了.要选HT7733, Vin=0.7~6.0V ,Vout=3.3V  Imax=100mA , 静态 I=4 μA

yanwen217网友说得对, 不能用升压型ht7733, 而要用升降压型芯片,例如UCT4801之类的,才能满足LZ要求,俺误导各位了,少累哈

HT77XX系列不可以的,它只是个升压DC-DC。当输入端电压高于输出电压,输出电压就跟随输入电压上升了,无法稳压的。
天下第一大好人啊,雷锋再世
专业!

网友D:
支持楼上的,串一个压降小点的锗管,,,压降大概在0.3V左右,,

网友E:
不可能的,用二极管,3.7V平台锂电池的电压区间是3V-4.2V,所以只能用DC-DC模式。找一下降压升压型稳压器吧。

网友E:
LTC3113 - 3A、低噪声、降压-升压型 DC/DC 转换器

特点

可在输入电压高于、低于或等于输出电压的情况下获得稳压输出
1.8V 至 5.5V 输入和输出电压范围
3A 连续输出电流:VIN > 3.0V,VOUT = 3.8V
1.5A 连续输出电流:VIN ≥ 1.8V,VOUT = 3.3V
单个电感器
低噪声降压-升压型架构
效率高达 96%
可编程频率范围为 300kHz 至 2MHz
可选的突发模式 (Burst Mode®) 操作
在停机模式中提供了输出断接
停机电流:<1μA
内部软起动
小外形耐热性能增强型 16 引脚 (4mm x 5mm x 0.75mm) DFN 封装和 20 引脚 TSSOP 封装

网友F:
要考虑锂电池的最低截止电压,一般3.3V截止,建议要稳压在3.0V或者2.8V,还有LDO的静态消耗电流,如果单片机休眠的话,推荐一个SPX3819,500mA,90uA静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考虑锂电池的最低截止电压,一般3.3V截止,建议要稳压在3.0V或者2.8V,还有LDO的静态消耗电流,如果单片 ...

谢谢推荐,我找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只2极管不就到了,哈哈,其实3.3v单片机直接3.7v锂电池上去根本没问题的,除非需要3.3v作基准电压,才考虑转 ...

感谢推荐

二极管在低电流的时候压降只有0.1V,锂电池最高压有4.2V,单片机一般可以耐3.7V,当单片机休眠的时候会承受4V以上的高压,烧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G:
不需要复杂的升降压芯片,这里有个投机取巧的方法,用反压拓扑最简单,输入3.0~4.2V输出-3.3V,然后把地当正极把负输出当地就行了。

网友H:
又见T叔,mark

网友I:
串二极管最简单,还省钱。

网友J:
DC-DC比较保险

楼主:
太感谢各位了,结贴了

网友K:
T叔威武

网友L:
如果电流,用个431不可以吗?

网友L:
如果电流很小,用431不可以吗

网友M:
对于电压浮动范围比较小的。可以考虑加个稳压芯片

网友N:
t叔专业啊!!

网友O:
正好需要,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