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远距离通讯(10米)信号有过冲

楼主(2013-12-10):
(无正文)

网友A:
做好阻抗匹配~

网友B:
10米?
远了点
你信号电平多少?速率多少?
有加门驱动?

网友C:
5V I2C,10米,环境干扰不严重(电磁环境不好的场合可考虑用双绞屏蔽线),应该没啥问题,不行加个信号整形

网友D:
I2C,不是为此设计滴....

网友E:
I2C一般不走出一个PCB。。。。。

楼主:
是用IO口模拟的I2C,串电阻能消除过冲吗?

网友F:
串电阻会有改善,如果速率不高,也可以对地加个小电容做吸收

网友G:
I2C不是为了10米传输做的,设计初衷是不出电路板,建议楼主换232接口,用SPI都比I2C好一些,因为是推挽输出。

网友H:
数据是单向传输,可以采用SCL,SDA加驱动的方式;
数据是双向比较麻烦。

网友I:
兄弟哎 i2c不是设计给长距离用的 居然走10米 赶快改了吧 否则到后来痛苦死你

网友J:
就是阻抗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