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501如何实现两路录音

楼主(2013-12-11):
NUC501可以很好的实现一路MIC录音,或者8录普通的数据采集。两种模式不能同时工作。
我现在想进行两路录音,一路MIC,一路LINE。大家帮忙是否可以实现啊?有什么好点子没有?

网友A:
应该不支持同时两路输入录音的,但是应该可以切换使用的.即录mic时切换到mic,录line in时切换到line in

网友B:
LZ玩的太高级了,表示膜拜,501是专门的语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支持同时两路输入录音的,但是应该可以切换使用的.即录mic时切换到mic,录line in时切换到line in ...

我初步想法也是这样的。但是是否能行,会带来毛刺吗?
比如我目的是8K采样,用一个8K定时器定时,但是把ADC速度设置成24K采样速度。这样我有1/3时间做切换。不知道这样是否可以。主要是担心是否会带来毛刺杂音。

网友C:
它可能是只有一组ADC,无法对两组音频进行处理。。。。

网友C:
它的ADC可能无法快速切换工作。。。

网友D:
路过学习;用其他芯片吧。

网友E:
以前做程控话机案时考虑过这个问题,你的ADC没有那么高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