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RAM.cmd转换为FLASh.cmd?

楼主(2013-12-11):
CCS3.3通过使用XDS510PLUS向TMS320F2801烧写程序时出现错误,查找到原因是是应该将RAM.cmd转换为FLASh.cmd。具体转换怎么操作啊?求指导,先行谢过。

网友A:
烧写肯定是要用到flash.CMD   因为RAM.CMD是将一些端都分配到了片上RAM中运行了
烧写肯定是要将flash进行分配
建议你之间找一个提供的FLASH.cmd   替换了   再看看对比学习一下

网友B:
你用了仿真状态下的CMD编译了程序(即把程序镜像到了RAM中),却想将该程序烧录到Flash中。所以就会出现你所描述的现象。
应该是CMD文件用错了,在烧录到Flash时,应该将代码镜像到FLASH中

网友C:
这个是要根据你的板子来设置的。

网友C:
可以查找一下例程里面有没有这个cmd文件的。

网友D:
两种不同的烧写方式对应的配置链接文件。删除一个添加另外一个即可

网友E:
CMD文件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两段,即由MEMORY和SECTIONS两个伪指令指定的两段配置。简单的说,MEMORY就是用来建立目标存储器的模型,而SECTIONS指令就是根据这个模型来安排各个段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