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输出的正弦波形居然长这个样子 求分析

楼主(2013-12-11):
送给DA的数据肯定是没问题的,14位,0-16383. 可是DA输出之后的波形不完美,很困惑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求解释。
如果需要具体细节,请留言 非常感谢

网友A:
问一下,你的DA输出波形的噪声有多少?我的噪声有200mV 我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理想的目标波形是什么?将示波器档位变小,波形看得更清楚。。。。

网友C:
过零时  估计程序有错误,要不然不会那样

网友C:
我说的是废话

网友D:
有点意思。程序处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想的目标波形是什么?将示波器档位变小,波形看得更清楚。。。。

理想波形是正弦信号,这个频率和幅值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意思。程序处理没问题?

程序处理是没问题,我用FPGA的IP核产生的数据送给DA 输出用chipscope调试过了,FPGA的输出数据是理想正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废话

你觉得我程序肯定有问题啊?我是用FPGA的IP核产生的正弦,如果错不可能只有0点那错吧

网友E:
我遇见过类似的问题。

原因是DA变换前,输入到DA变换器内部寄存器的数据,某些特定的位在某个特定数值时恒为低电平,无法输出高电平。和你的问题十分接近。

我的原因是因为单片机送数据的P0口没加上拉电阻。

网友F:
如果是用了运放缓冲的话就是运放电压轨的问题,抬高一下直流电平或者用双电源运放试试...

网友G:
有一条数据线连错了。估计是bit 12

赞!

网友H:
波形表格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H:
如果是外部有可能是某位数据线接错或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条数据线连错了。估计是bit 12

膜拜大神!太给力了 我就怀疑了FPGA和DA之间的连接,没想到最后两个引脚在FPGA里设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外部有可能是某位数据线接错或虚焊。。。。

数据线错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一条数据线连错了。估计是bit 12

希望你能说下你咋看出来的是第12位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波形表格有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已经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用了运放缓冲的话就是运放电压轨的问题,抬高一下直流电平或者用双电源运放试试... ...

还没有接运放还 谢谢你的帮助 解决了已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遇见过类似的问题。

原因是DA变换前,输入到DA变换器内部寄存器的数据,某些特定的位在某个特定数值时恒 ...

谢谢 你的方法我试了,对FPGA没作用。谢谢你的回答,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希望你能说下你咋看出来的是第12位 嘿嘿

你检查出来是哪个位错了?

网友I:
FPGA的输出数据是理想正弦

从LZ给出的波形图见,可以肯定的是:不是DAC损坏了,就是输出到DAC的数据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检查出来是哪个位错了?

最高的两位反了 就是从0数的12和13位反了

网友E:
怎么解决的,说一下,也学习一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LZ给出的波形图见,可以肯定的是:不是DAC损坏了,就是输出到DAC的数据有错误。 ...

恩 肯定是这样分析的 悲剧的结果是FPGA我配置的引脚和PCB画的有两位反了 欲哭无泪啊 第一次用FPGA 引脚约束时很早配置的 给忘了

网友E:
不用了。看了别人写的,我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解决的,说一下,也学习一下呀!

请看我给其他人的回复  不明白再留言

网友I:
恩 肯定是这样分析的 悲剧的结果是FPGA我配置的引脚和PCB画的有两位反了 欲哭无泪啊 第一次用FPGA 引脚约束时很早配置的 给忘了

;P还有救,重新定义一下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救,重新定义一下管脚。

必须的 FPGA就这点好处 哈哈

网友I:
必须的 FPGA就这点好处 哈哈

此文好! :)

网友J:
我很好奇高手是怎么看出来是12BIT管脚错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很好奇高手是怎么看出来是12BIT管脚错了的?!

我也好奇  我给高手留言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检查出来是哪个位错了?

求解释啊 我还没反应过来你咋判断的12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求解释啊 我还没反应过来你咋判断的12位

看变形的位置,像是bit12反转导致的。
如果是bit11,会有更多段。如果是低位,可能从示波器上看不出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