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的下载程序的原理图......

楼主(2013-12-11):
自己画了一个如图所示的下载程序的原理图,问大家是否还有那些需要补充的啊....

说明:链接到单片机的部分我就不画了,直接连到相应的脚就可以了。请问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啊...比如RST脚,需要接一个上拉电阻么...

楼主:
没有人帮忙么..........

网友A:
SWIM脚为什么要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M脚为什么要上拉、、、

这个说明的...不是我要上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IM脚为什么要上拉、、、

你确定这样就可以了????可是我这样改之后依然不行啊....
Error : Can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device !
Check the SWIM cable connection and check all the needed pin connections on the SWIM connector.

If the application code uses Swim Disable and Reset pin as Output or has disabled SWIM Clock Divider:
Try Now to SWITCH OFF and ON the application Power Supply while NRST Reset pin is forced low.
提示这个错误....貌似是要把RST拉低啊....

网友B:
ST出的ST Link的SWIM带上拉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最小系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出的ST Link的SWIM带上拉

哦...我把这个去掉 ,然后按照下面的改...可是依然有错误啊...我的单片机型号是:STM8S1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最小系统有问题

你确定你给的是对的么...我的让照你的改,依然错误啊.....我的型号是:STM8S105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你给的是对的么...我的让照你的改,依然错误啊.....我的型号是:STM8S105 ...

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最小系统有问题

可以了..............:lol

网友B:
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错误?

木有问题了...

网友C:
一般烧录器内部都带上拉电阻了。
标称值是680ohm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把这个去掉 ,然后按照下面的改...可是依然有错误啊...我的单片机型号是:STM8S105 ...

swim不用接上拉就可以下载的,本人做了很多板子了都.

网友D(2014-10-14):
楼主联系方式多少,求指教

网友E(2015-07-12):
什么情况,楼主为什么不说一下原因?

网友F(2016-04-26):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G:
谁有STM8的脱机烧录器卖?

网友H(2017-04-25):
楼主解决了 方法呢? 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7-07-11):
引用 网友H:
楼主解决了 方法呢? 什么问题呢?

其实没啥大问题,把RST脚位上拉,然后VCAP电容贴钽电容,一般没啥大问题!!!!

网友I(2017-11-23):
是不是背后都要贴V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