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DAC输出交流信号有200mV的噪声正常吗?在线求解释!!

楼主(2013-12-11):
我用的DAC7613EB 12位的。输出交流信号,但是输出的交流信号上存在约200mV的噪声(示波器通道2 蓝色波形),这算正常吗?以前没用过DAC。

网友A:
0.2V的噪声,有点大

网友A:
电路图贴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V的噪声,有点大

一般有多大的噪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贴出来

±5V的电源纹波在60~90mV 参考电压的纹波也在60~90 mV之间。,Vo-DA为输出

网友B:
12位,最终精度应当达到9~10位。200mv显然有问题。

参考电压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位,最终精度应当达到9~10位。200mv显然有问题。

参考电压太差了。

嗯。DAC输出的后端有一个同相放大器,我测了一下噪声频率是250KHz,而输出的交流信号是1KHz所以我在DAC输出端加了一个RC低通滤波R=120Ω,C=33pF,截止频率为40KHz。这样将200mV的噪声降到了40mV。RC低通滤波和同相放大器构成了同相低通放大器。

网友C:
这玩意  按照技术手册上的来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网友C:
我感觉   可能是技术手册上的某个细节   楼主    还没有真正吃透吧    楼主

网友B:
根本不需要滤波器。12位,5v,可以轻松达到10位以上。

一定是有问题。布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   可能是技术手册上的某个细节   楼主    还没有真正吃透吧    楼主

嗯,对于DAC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特别理解,为什么输出有这么大纹波。

如何理解这两个图。参考电压±2.5V时,1 LSB = 1.22 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