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stm32端口信号输入处理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3-12-11):
最近使用stm32作一个用外部信号启动stm32的TIM1计数做个延时,再用CCR4的输出来触发ADC1的inject通道采样,采样完进入中断,完成代码测试发现信号之间有些延时,想请教下能不能把延时减少。
我用一个端口输出一个触发信号,触发TIM1进行计数,这里我进入TIM_IT_Trigger中断发出一个信号,发现从信号发出到中断信号发出有2us的延时(72M的时钟),看了下文档说和TI1 输入端的重同步电路有关,但没找到相关信息,还有我是直接用从模式的TIM_TS_TI1F_ED边沿检测的,所以不存在滤波延时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重同步电路造成,可是2us左右的延时也不短了。

还有一个是我在TIM_IT_CC4中断和ADC_IT_JEOC中断都发出一个信号,发现这里有6us延时,这里是4个注入通道全使用了,延时用ADC_SampleTime_7Cycles5,不知道这里的延时是不是能够更短点。

香主、各位高手给解个惑

我去,下面什么情况················

楼主:
我晕,不带乱插的,什么情况,没人来说说啊······

网友A:
我去。广告要逆天啊,霸屏的节奏。。

网友B:
没什么办法...做个矫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什么办法...做个矫正吧

那这个就是硬延时了,只能在采样提前,把这个时间延时算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