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我们在技术上取得的突破

楼主(2013-12-11):
同样基于TI的Z-stack和CC2530,我们在技术上已经取得很大的突破了。
1,节点加入网络时,不用再像TI原版协议那种,选择信号最强的协调器。我可以在一个房间内开N个协调器,节点指定加入该加入的协调器,而且节点上没有任何配置接口,就密封在一个盒子里,我只需要在协调器端进行配置操作。
2,低功耗节点随时都是低功耗,不管有没有加入网络。没有加入网络的节点,功耗更低。
3,节点可以经过路由加入网络,路由也是不需要配置的,一切配置都是在协调器上搞定。
4,信道冲突已经解决,我们一个房间内可以挂10个协调器,每个协调器下还有若干个路由器和节点。

所以,哪些说zigbee不行的人,可以去找块豆腐撞死。

网友A:
不错,也在弄ZigBee不过是刚开始!!!

网友B:
常见的无线模块,协议没有保障,用起来生不如死,zigbee都被吹死了,用起来更是生死不如,老老实实用wifi吧, 我很赞成这个链接帖子里面的观点。我们用过,差点被害死,谁用谁知道,现在wifi哪一方面都赶上来了  http://tieba.baidu.com/p/27429519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无线模块,协议没有保障,用起来生不如死,zigbee都被吹死了,用起来更是生死不如,老老实实用wifi吧 ...

WIFI成本怎么样?功耗怎么样?如果我要在100亩的稻田里面检测气温值,可以用WIFI么?
还有路灯控制如果用WIFI,至少每4盏路灯就必须一个无线路由器,小偷最喜欢。

网友C(2014-03-15):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你的思路,最近在做多网络通讯

网友D(2014-06-21):
ZigBee?wifi?ANT?这些都可以实现组网功能吗?

网友E(2014-12-03):
怎么没有下文啦?你是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