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类似1117的带使能端的LDO?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11):
楼主应该说出你的最大输入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电压等参数.

网友B:
低压差LDO品牌不下二十个,5脚封装的一般都有使能脚。
输入电压范围和负载电流这两个基本参数不限定就无从选择了

网友C:
可以选择的太多了.只是功耗不大.功耗大的封装没有使能脚.起码我看的几个厂家的都没.
你试试找sop8封装,可能功率够,也有使能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