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支持的eeprom型变量个数这么少?

楼主(2013-12-11):
HI-TECH C® for PIC10/12/16 版本 V9.82
程序中定义eeprom数组:eeprom unsigned int ee[40];
当数组个数超过40时就报eeprom空间不足,个数为40时可以通过编译,为什么?
芯片16F690,有256字节eeprom。

网友A:
可能是因为int用的是四个字节吧

网友B:
是不是可利用的EEPROM空间不足80Byte? 不行就换XC8 或者PICC16-9.83版本 我试过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因为int用的是四个字节吧

不是,int用2字节。最后提示是没有82byte的eeprom空间。同样的程序,在hitech picc9.50中可以通过。

楼主:
用下面这些就可以轻易预定义超过80字节的eeprom而不报错。
__EEPROM_DATA(0,1,2,3,4,5,6,7);
__EEPROM_DATA(0,1,2,3,4,5,6,7);
__EEPROM_DATA(0,1,2,3,4,5,6,7);
__EEPROM_DATA(0,1,2,3,4,5,6,7);
__EEPROM_DATA(0,1,2,3,4,5,6,7);
__EEPROM_DATA(0,1,2,3,4,5,6,7);
__EEPROM_DATA(0,1,2,3,4,5,6,7);
__EEPROM_DATA(0,1,2,3,4,5,6,7);
__EEPROM_DATA(0,1,2,3,4,5,6,7);
__EEPROM_DATA(0,1,2,3,4,5,6,7);
__EEPROM_DATA(0,1,2,3,4,5,6,7);

网友B:
楼主也可以这样定义
const unsigned char eep_dat @ 0xf000 = 0x55;
0xf000具体跟单片机型号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