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板子坏了,仿真不出来,有大神能帮我仿真一下吗

楼主(2013-12-11):
就是C5509A的语音采集和放送,真悲剧,求大神:'(

楼主:
:'(求有板子的大神,可怜可怜我一下嘛

网友A:
我的板有些问题   只能输出  不能采集
帮忙顶

网友B:
得固定的开发板吧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下的。

网友A:
mark一下   说了帮忙测试的  最近比较忙  忘了

网友C(2014-06-19):
我最近使用的5509A开发板好像也出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报警音实验可以听到报警音,但是音频录放实验只听到滋滋声,听不到说话,我怀疑是板子的问题,苦思不得其解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使用的5509A开发板好像也出了和你一样的问题,报警音实验可以听到报警音,但是音频录放实验只听到滋 ...

用耳麦说话肯定是回放不了的   太小了
直接用双头的音频线把手机或电脑的音频放进去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