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C/DC隔离

楼主(2013-12-11):
                  用DC/DC隔离模块好贵,金升阳,功率大点的动辄几十块,有没有便宜点的办法,变压器隔离的话彻底吗

网友A:
便宜的吗,
自己做啊,
再说了 看你的应用场合

网友B:
模块电源的隔离也是靠变压器隔离,你如果对其他性能要求不高的(效率,调整率,输出电压精度等等),可以用变压器隔离,体积没限制隔离还可以做的更高,可靠性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吗,
自己做啊,
再说了 看你的应用场合

推荐一个呗   自己做的可靠吗

网友A:
看你要多大功率的
你要问问自己:自己做的为什么就不可靠呢?

网友A:
当然 方案有很多种,
简单的不隔离是否也可以?
不晓得你的应用,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 方案有很多种,
简单的不隔离是否也可以?
不晓得你的应用,不好说 ...

3W吧 要隔离 要不然岂不是没意义了

网友C:
自己做吧

网友D:
前段时间买了几个2W的,10来块一个,是贵啊

网友E:
10块钱左右不算贵了,自己做的话所有材料都算上,也差不多要10块钱,总的来所还是自己做便宜,就是事情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块钱左右不算贵了,自己做的话所有材料都算上,也差不多要10块钱,总的来所还是自己做便宜,就是事情多些 ...

有好的推荐个看看

网友E:
我看的都是有医疗认证的,价钱都不便宜,金升阳,爱浦,MINMAX,CUI都有,国内的便宜些,如果你要求不高应该不会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