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DMA 疑问

楼主(2013-12-11):
看stm32 手册,发现dma有一个问题不能理解  外设接到dma控制器的请求能长时间保持住吗,我看dac上说他的请求好像不能 保持,其他外设模块没说,也就是其他的模块要是有dam请求时没响应,它还能一直保持请求呗?还是请求的时间有限制?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理解完全是错的。
  【外设不可能接到dma控制器的请求】。

  是外设产生了某个事件,这个事件使能了配置好的DMA通道,这个DMA通道执行一次操作:根据DIR的指定,从源地址读一个数据,然后写到目的地址指向的位置。

  源地址、目的地址、源数据宽度、目的数据宽度、要复制的数据次数,在初始化DMA时指定。

  要记住:【一次外设事件,只会触发一次数据复制操作】。内存到内存时,触发事件一直有效,直到复制操作全部完成。

楼主:
你好,你没理解我说的意思,我是说当外设有dma请求但不能被响应时,他能保持住吗,例如:当定时器有dam请求时,这时通道dma被占用,不能响应他,定时器能一直保持dam请求吗,如果能,在看标志,咋能知道他的dam请求被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完全是错的。
  【外设不可能接到dma控制器的请求】。

你好,你没理解我说的意思,我是说当外设有dma请求但不能被响应时,他能保持住吗,例如:当定时器有dam请求时,这时通道dma被占用,不能响应他,定时器能一直保持dam请求吗,如果能,在看标志,咋能知道他的dam请求被响应了

楼主:
自己在顶,麻烦香版主能否解答一下,感觉你对stm32的理解比较透彻

楼主:
我是说当外设产生的dma请求时,但不能被立即响应,他能保持住吗,例如:当定时器有dam请求时,这时通道dma被占用,不能响应他,定时器能一直保持dam请求吗,如果能,咋看标志,咋能知道他的dam请求被响应了 这回大家看明白了我说的意思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