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 EEPROM

楼主(2013-12-11):
(无正文)

网友A:
其实STC在国产单片机里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最近几年问题不断,不过这样也给了我们公司很多的机会。要不试一下台湾笙泉的,很多STC的都是可以替代的,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妨试一下。

网友B:
我也用STC单片机做了两个项目,使用感觉还可以吧。
发现的问题就是:
  1、某个型号芯片的datasheet有错 (以前发过帖子,不再说了)
  2、尝试设置I/O的几种模式,普通,上拉,高阻等,只有普通的有效,其它模式全部没有效果。

至于楼主说的:
1、EEPROM擦除问题,我在其它的几款STC芯片里没有发现,估计是楼主的操作问题;
2、楼主的程序(拜托自己弄整齐点):
         for(i=0;i<512;i++)
         {
             Byte_Program(0x200+i,Test_array_one[i]);
          }
          for(i=0;i<512;i++)
          {
            SBUF=Byte_Read(0x200+i);while(!TI);TI=0;
           }
     =================================

     程序里的 i ,定义成什么了?

网友C:
STC一般般吧,也用过,知道不是太好,还是在用

网友D:
LZ需要多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STC单片机做了两个项目,使用感觉还可以吧。
发现的问题就是:
  1、某个型号芯片的datasheet有错 ( ...

  2、尝试设置I/O的几种模式,普通,上拉,高阻等,只有普通的有效,其它模式全部没有效果。

请问哪个型号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STC单片机做了两个项目,使用感觉还可以吧。
发现的问题就是:
  1、某个型号芯片的datasheet有错 ( ...

unsigned int 型的,我做了很多次实验都是这样,擦除一个扇区会将其他的扇区也查处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STC单片机做了两个项目,使用感觉还可以吧。
发现的问题就是:
  1、某个型号芯片的datasheet有错 ( ...

unsigned int 型的我做了很多测试,擦除一个扇区会将另外的扇区也擦出掉。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要不你给个你用的程序,我试试

楼主:
EEPROM擦除确实会将其他的扇区也擦出掉啊,这个问题先放个去了,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在焊两块板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睁眼说瞎话

也许是我的操作问题,您可以给一个程序让我试下啊。单片机型号为STC12LE5A16S2,要那种不同扇区写不同信息,在运行时扇区里的信息可以分别更新。

网友G:
stc躺着也中枪,国产的 确实比 外国的更难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假设楼主实在stm单片机上遇到类似问题 估计楼主就不会发这种牢骚了,而是一个劲的查程序问题或者发求助贴了。换个角度思考,我是这样想的:stc这种型号出来也有段时间了,类似你的这种 串口 eprom 等基本的问题,即便是有bug  也早早的有人发现 stc也会及时发公告 做修补 等等了,根本轮不到你来发现了

网友H:
也还不错,我在一个小产品中使用,没见有啥问题,STC12C5410,又便宜。

网友I: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J:
哈哈,都说STC手册太乱,我不觉得,总比那些英文的强多了,由期是对于学生入门者来说,也许你们看到英文的每个人翻译出来有差异,英文资料才是有用的话则模棱两可,有几个人敢把国外的英文手册翻译出来贴出来的?相信有不少可笑之处,也许一句话让你番译了几百遍,最终自己选择了一句翻译的较像样的语句着手呢

网友J:
STC的我一直在用,没见过楼主的问题,STC价格透明,大力支持

网友G:
楼上的 刚才看了你2010年的帖子,判若两人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213942-1-1.html

网友K:
经测试,是楼主程序的问题。我这里没有出现楼主说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