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算放大器使用双电源时,正负电源中那个电源先接通为好

楼主(2013-12-11):
运算放大器使用双电源时,正负电源中那个电源先接通为好?
这个问题马场清太郎的《运算放大器应用电路设计》这本书里有说明。大概意思是:当运放用正负电源供电的时候,正负电源通常不是同时加上的,而是先加-Vcc,后加+Vcc,这样耗电会小些!
但是并没有说的很详细!

网友A:
这个无所谓吧?运放一般不会产生状态**,对电源没有上电次序要求。反正你保证加给它的电压电流都不要超过极限值就行。

网友B:
无所谓,先加谁都行

网友C:
这个好像无所谓吧,难道你两个电源还是不同时接通的吗?

网友D:
这问题还真没想过。

网友E(2014-05-27):
正负电源谁先接,到底看什么?
首先电路本身不应该因为谁先接通而损坏;
其次电路本身不应该因为谁先接通而逻辑混乱,比如输出了不应该输出的脉冲、自锁等;
第三该电路的使用者/被输出者不应该因为谁先接通而出现故障;
第四,,,,
最不应该考虑的是耗电问题,即便电池供电的设备,上电过程也是短暂的,耗电与否能差多少?

网友F:
板子上的正负电不是一起出来的吗 难道还要给个先后时序。。

网友G:
反正平时不考虑这问题。都是上电都有的。至于先后。有兴趣还真可以仔细研究一番。

网友H:
模拟电路一般不考虑这个,除非会影响功能或者导致器件损坏。
上电顺序,无非影响了输出,但是模拟电路不在乎上电瞬间的功能。
比如,功放电路,输出接喇叭,加保护电路,就是为了防止上电瞬间对喇叭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