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复位

楼主(2013-12-11):
pic, pi, ic
各位大神求教,PIC上电复位,带电硬复位(即主复位)到底有什么区别?
PIC带电复位是不是没有初始化的变量时不清除的?
比如说,一个变量没有初始化,我在菜单里设置后赋值,这时候复位请问变量值还是我设置的值吗?

网友A:
没有太多区别
只是复位源不同而已

网友B:
复位后的内存值(包括)是不可信的,在使用之前都应该初始化

网友C:
MCU的任何复位都不会初始化ARM数据,只有掉电会使RAM中的数据变得不定。原则上来说,C编译器不负责初始化未定义的变量,实际操作中,很多C编译器的启动代码将所有RAM区域赋初值0x00,但是楼主不能依赖这个初始化动作,要养成变量初始化的好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C:
MCU的任何复位都不会初始化ARM数据,只有掉电会使RAM中的数据变得不定。原则上来说,C编译器不负责初始化未 ...

感谢回答,我现在就是用电池让PIC进入低功耗,然后上电唤醒后,那个我忘记初始化的变量的值居然没有变化。所以我感到很困惑,而且我没有将这个变量放到UDATA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单片机休眠不影响RAM数据的,你不用惊奇滴,都是这样的。你可以反推论一下,如果休眠唤醒了内存数据要掉,那休眠还有什么价值呢?不如直接复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