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分享一种IAP的思路

楼主(2013-12-11):
该架构已经在产品中使用,并且在STM32,MSP430,STM8三款单片机都做过实际产品;
初步思路
1、把系统分为四个区域,BOOT区,APP区,APP BACKUP区,和PARAMETER(参数区);
2、程序开始运行BOOT代码,然后跳转到APP代码中;
3、APP代码中收到触发升级命令之后跳转到BOOT代码中升级,BOOT代码下载程序到APP BACKUP中,如果升级成功,并通过校验,则把备份区代码拷贝到APP区,执行新程序;
4、如果多次升级失败,则停止升级,继续执行原有程序;

优点:
程序升级失败,不会对设备照成毁灭性的打击,仍然能自动恢复正常,无需人工干预;
缺点:
浪费FLASH空间;
建议使用领域:
远程升级;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缺点的第一项很关键,当时我做IAP的时候就考虑类似的结构,后来因为FLASH空间实在是不足,我们公司的产品对于flash的利用大多都是饱和,后来放弃了。

PS:
1,我并不觉得在FLASH里面建两个APP区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只要植入直接特殊的标志位(我当时利用MSP430的信息段flash和STM32的选项字节),即使是第一遍升级失败,第二次同样可以升级,直到升级成功,版本号++就可以。
2,我觉得在APP当中植入进入BOOT命令看似智能,操作性一般,我还是比较支持整机复位进入BOOT。

我并无驳斥楼主之义,程序的设计要根据产品的定位。楼主公司的产品如果是远离人操控,这方法很好,而我们公司的产品全部都是人直接操控的,而且与人直接接触,所以不太需要智能升级。

网友B:
有点浪费。。。。。

网友C:
这种方法有利也有弊,但也值得参考。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缺点的第一项很关键,当时我做IAP的时候就考虑类似的结构,后来因为FLASH空间实在是不足,我 ...

呵呵,亲,你说话好客气,其实反驳是好事,我没这么小气的;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款设备用GPRS升级,每个服务器下数量在千到万之间吧,希望同时完成升级,因为网络信号原因,总有一些会升级失败,升级失败之后,有两个选择:
1.继续反复升级,直到成功;
2.升级多次(假定10次以后),失败就放弃升级,继续执行以前的程序;
做如上分区就是为了能在升级失败时候也能正常恢复程序,而不是下载成砖头了;
总之,我的意见,优点缺点都很明显,没有好与不好,只有适合与不适合;
另外,有想法尽管提,别骂人,其他都OK了,希共同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缺点的第一项很关键,当时我做IAP的时候就考虑类似的结构,后来因为FLASH空间实在是不足,我 ...

PS:我们升级都是在晚上,一旦到白天,客户就不让升级了,需要恢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有利也有弊,但也值得参考。谢谢分享!

Signature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S:我们升级都是在晚上,一旦到白天,客户就不让升级了,需要恢复工作; ...

握手,共同学习!

网友D:
我也是这种思想,有利有弊吧。主要就是Flash空间

网友D:
请问,能否分享一下你的源码了,思路我也和你差不多,不知道是否方便,向你学习一下。

网友D:
如果在升级的过程中,也就是从APPBACK把代码拷贝到APP的过程中,突然断电,那岂不是就不能升级了,因为原APP已经被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能否分享一下你的源码了,思路我也和你差不多,不知道是否方便,向你学习一下。 ...

抱歉当前无现成源码,因为源码都是产品上的,不能分享,不过直到思路,你花点时间,一到两天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在升级的过程中,也就是从APPBACK把代码拷贝到APP的过程中,突然断电,那岂不是就不能升级了,因为原AP ...

是的,在某些应用存在这种问题;
我当前的应用一般不会出现,我们是电池供电,现在我在程序上把电压分成三个状态,电量充足,电量正常,电量低,如果低电压在充足状态才允许升级,电池一般不会出现电量充足突然到电量低;
在其他应用上面,这个是个概率事件了;不过相信这概率也是比较小的,因为拷贝这段时间很短;
大家根据自己的应用,具体分析适合或者不适合;
很好,感谢交流;

网友E:
"................如果升级成功,并通过校验,则把备份区代码拷贝到APP区,执行新程序;"

这个功能是多余的,如果升级成功,并通过校验后,为什么要拷到APP区呢,在从App Backup拷贝到 App区还是有危险的,为什么不搞成两个区:APP1、App呢?当前代码在App1,新的代码升级到App2,然后就在App2区运行。

下次升级时,升级到App1,在App1运行,这样可以保证升级不成功,老的的那个程序是OK的。

网友F:
拷贝是有必要,如果程序跑飞了,那是该执行哪段程序呢?

网友G:
确实,由于Bootloader地位特殊,对它的可靠性要求相当高。即便出错,也必须能自行恢复。有的时候,这不仅仅是软件的事,硬件上必须提供必要的资源(比如足够的存储空间,高可靠的闪存架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拷贝是有必要,如果程序跑飞了,那是该执行哪段程序呢?

呵呵,看门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升级成功,并通过校验,则把备份区代码拷贝到APP区,执行新程序;"

这个功能是多余 ...

最初,我们也是想用这种方案,最终发现一些问题;
就是,这样APP1,和APP2,需要不同的分区设置,那么这样每次发布文件就需要发布给生产部门(生产初始化)和市场部门(更新维护)三个文件了,一个最初的下载文件,一个APP1的升级文件,一个APP2的升级文件;
首先他们就必须去区分,当前哪个该升级APP1,哪个该升级APP2了,生产和市场部门的人技术水平有限,如果搞错,那就是大面积错误了,想想,如果都从远端成功下载程序了,且验证了当前电压时充足的,总不会大面积出错吧;
其次是当初这个方案最初应用时在MSP430中,MSP430的中断不支持向STM32那种动态映射;换句话说,到APP1,和APP2中响应的中断地址不同。我尝试在某个地址中置个标志,然后中断函数中查询这个标志代表是APP1或者APP2,然后跳转到对于的映射区,实际标志正常了,跳转返回老是异常,我想可能是堆栈处理有问题吧;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实际用这个设备,属于一个通讯基站,实际结构还有分区,另外有分区存储着传感器节点的程序;而一个基站的传感器节点是有十多个,如果按APP1 APP2这样的分区去处理,该基站下面的程序就有可能有些就是APP1有些是APP2了,存储翻倍了,还得想一系列的方法去管理;
总之,拷贝这个动作却是存在风险,不过当前我的应用时电池供电,如果是升级之前检查了电压没有低电压,程序在这一块又无BUG的情况下,风险应该是很小的;而两个APP区的方式,对我们首先会带来一系列的业务管理问题,而且当前还没实现;所以就做了一下取舍。选用该方案了。
我想想,这方案在STM32 上实现应该没事很么难度,小数如果在430或者STM8上实现了,还请赐教如何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拷贝是有必要,如果程序跑飞了,那是该执行哪段程序呢?

看错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初,我们也是想用这种方案,最终发现一些问题;
就是,这样APP1,和APP2,需要不同的分区设置,那么这样 ...

我看到你写的第一个帖子就知道你是应用在类似基站的产品中,我说的那个方案是可行的,至于你说的还要考虑生产部门的问题,那是你的还没有把整个方案考虑完整,说明你还需要拓展一下你的思维。我只能说到这里了,因为我说的那个方法是我的一个朋友在他们产品中使用的,而且还是在5年前,当时我帮他考虑这个方案时就一步到位了。考虑到他的原因,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