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的调试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3-12-11):
看了新手入门KL25的教程,推荐的IDE是CodeWarrior,编译helloworld会有两个警告,但是不影响下载DEBUG,在串口调试助手显示的也没有问题,但是发送字符“r”板子上并不是红灯亮,多次发送,发现是好几种的颜色轮流变换。

在MDK4.73的版本可以找到KL25板子上的芯片,也可以打开helloworld的MDK的工程,但是在调试器的选项中找不到可用的下载器,难道要外接JLINK??

网友A:
板载OPENSD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载OPENSDA吧

MKD中找不到这个东西

楼主:
将FRDM-KL25Z Quick Start Package\OpenSDA Applications下的CMSIS-DAP_OpenSDA.S19拷贝到Bootloader磁盘,在MDK中选择“CMSIS-DAP Debugger”可以下载了,到那时再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找不到串口了,也就是说这样无法像OPENSDA那样,一条USB线既可以当调试借口又可以当串口。

网友B:
我用的4.60,安装个插件就好了,没有出现楼主的情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KD中找不到这个东西

详细的这里都有··官方出过教程
https://bbs.21ic.com/icview-619446-1-1.html

网友C:
把你找不到下载器的下拉单截图出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C:
MDK选择看这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你找不到下载器的下拉单截图出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D:
楼主,告诉你一个捷径,
去这个链接
http://www.zlgmcu.com/infocomm/newupdate.asp?sorttype=search

搜索FRDM-KL25,有三个文件,里面都是中文资料,讲的很详细。
对新手上路很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这个链接,
http://www.keil.com/download/docs/408.asp
把FSLKINETISDRIVERSV115.EXE
这个下下来,并安装一下!
然后,在bootloader中,丢进DEBUG-APP_Pemicro_v102.SDA

网友C:
哎,你的下拉框中,faster models debugger是最后一项吗?好像后面还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你的下拉框中,faster models debugger是最后一项吗?好像后面还有嘛@

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了

你装下我建议的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这个链接,
http://www.keil.com/download/docs/408.asp
把FSLKINETISDRIVERSV115.EXE

用这种方法解决了!谢谢: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告诉你一个捷径,
去这个链接
http://www.zlgmcu.com/infocomm/newupdate.asp?sorttype=search

很好的资料哦!:handshake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这种方法解决了!谢谢

呵呵,解决了就好!回头有问题,欢迎提问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解决了就好!回头有问题,欢迎提问交流!

好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