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F634 单电源供电?

楼主(2013-12-11):
请问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只有一个正12V的电源供电,然后让BUF634工作。我看了它的PDF好像都必须要双电源。。 是必须做一个负12V的电源去供电嘛???可以用啥子芯片哦? 能用ICL7660么????

网友A:
需要15-20mA电流 一个7660 不一定带的动 建议画板的时候画2个  先贴一个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15-20mA电流 一个7660 不一定带的动 建议画板的时候画2个  先贴一个 试试, ...

我刚刚看了看7660,好像是不能转成-12V。那能不能用34063转成-12V呢?会不会纹波太大了???

网友A:
7660 -12V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