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型铁芯变压器

楼主(2013-12-11):
一、简介
R型铁芯变压器是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北村机电株式会社发明的,采用取向性高磁导率硅钢带卷绕而成的,无切割环形截面的R型铁芯是变压器的一个革命性突破。R型变压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和漏磁小等特点,与E-I型、C型和环形变压器相比有着更高的性能和可靠性。铁芯的磁通密度高,所以铁芯的截面积可大为减小,由于铁芯截面积为圆形,同面积下周长最短,可以充分利用空间,使线圈的用线量也大为减小,线圈内阻大为减小。
R型变压器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引入中国上海,成立上海埃斯凯变压器公司,从此,国内R型变压器事业从上海开始了起步,向全国辐射,由于R型变压器价高质量好,国内应用层主要集中在以华东为中心的向西向北延伸,用于品质要求较高的军工,铁路,通信,测试及医疗等领域。
而向南广东那一带,除定向出口加工外,由于生产民用品为主,R型用量相于较少,主要以廉价的EI型和环型为主。

二、R型变压器性能
R型变压器是变压器中性能更为优秀的品种。
1. R型变压器由于铁芯没有磁隙而且绕线极匀衡,因而漏磁极其小,这样,就无需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来防止影响漏磁。 仅是C型变压器的1/5上下、EI型变压器的1/10。
2. R型变压器的温升低和损耗小,由于铁芯无切割,损失就很小,使用高品质的材料和紧凑结构,把铁芯与绕组之间的距离降到最小, 这样,R型变压器的效率通常可达90%以上,在相同功率下温升只有ei型变压器的1/2。
3.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频率特性好:R型变压器在音频范围内工作中,显出优于其他任何类形变压器的幅频性好如:电压波形失真度<0.2%,频率响应<1db; R型变压器在中频(400hz)工作中显示出极小的空载电流、空载损耗,其数量级甚至可以达到工作在50hz中的量值;

三、R型变压器组成
R型变压器主要由 铁芯,骨架和漆包线三大部件组成,R型变压器的 铁芯,骨架和成品如下图所示。

R型变压器的绕制,需要用特殊的专用绕线机来绕线,其绕制方式和普通EI型不同,普通EI型的变压器骨架,缠好线头后可直接启动绕线机绕线,而R型变压器的绕制需多几道工序,首先,将线头做好后藏于两侧的凹槽内固定住,以便启动绕线机带动骨架旋转绕线时线头不飞出,绕好线后,再将两侧藏于凹槽内的钱头取出,当线径较细时,更费工时,要将线头焊于引出线上,或使用多绞线方式加粗引出钱后,才能再做线头藏于R型骨架两侧的凹槽内固定, 以防止绕好线包后,拉出藏于凹槽内的钱头时突然断线,引起整个线圈报废!
因此,R型变压器线圈的绕制,比普通EI型变压器线圈的绕制,更费工时工序!

四、R型变压器缺点
R型变压器的缺点同环型变压器一样,抗直流饱和性能差!其次就是目前的市场价格还比较昂贵, 相同功率下其价格是EI型的一倍,比环型的要贵出1/3多。

五、R型变压器使用注意事项
1.  R型变压器的冲击电流
当变压器次级开路,初级加额定电压时的瞬间,初级电流有一个瞬时的冲击过程,称之谓冲击电流。冲击电流持续时间很短,在通常50Hz条件下,此电流将持续1/4~1/2周期,也就是5ms~10ms,之后便进入稳定状态。
在数毫秒之内的十倍于额定电流都不会使绝缘材料和绕组受损。
R型变压器所特有的冲击电流比较大的特点,降低冲击电流有以下方法:
(1)可以降低铁芯的磁通密度Bm,增加初级绕组匝数w,使变压器在空载合闸时降低铁芯饱和程度, 从而降低冲击电流,但其前提是牺牲了变压器的功率。
(2)功率较大的R型变压器可采用初级阻绕在外层,次级绕组绕在内层的绕制方法,来降低冲击电流。
2.  R型变压器的保护
变压器保护,过流保护又可分为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熔断器只能起到短路保护作用,针对冲击的问题,变压器初级所采用的熔断器可采用延时熔断丝,或者其额定电流取到变压器额定电流的3~3.5倍即可。

六、R型变压器的应用
R型变压器的空载损耗很低,能满足目前世界各国对电器、电子产品的电源部分的日趋严格要求,特别适用于作为在几乎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必要长期通电的电源变压器。
R型变压器的噪音特别低,有良好的隔离效果,输出功率大。使用高精度绕线机制造的R型变压器在仪器或音响设备中使用有突出的表现,能改善设备中的讯噪比,隔离电网带给设备的多次谐波干扰,能使音响的损音下降,动态增加,提高音质效果。
R型变压器有以上的优点,广泛用于工业控制,家用电器,高级音响,信号装置,办公设备,通信设备,测试仪器及医疗仪器等。

楼主:
R型变压器专用绕线机

R型变压器不同于一般的EI型,C型,环型变压器,普通的绕线机不能用,只能使用R型变压器专用绕线机。
由于R型变压器性能好价格高,一般应用于高挡高性能的产品上,在市场上占变压器总量比例较小,在1%以下,因此,国内生产R型变压器专用绕线机的厂家不多,仅有曲指可数的几家。

这是R型变压器电动绕线机,R型变压器自动绕线机 的外型图

目前国内最大的R型变压器制造商----上海SK变压器有限公司(日本北村机电株式会社国内合资厂),生产的R型变压器,最小功率为1W, 外型体积约50*32*16mm3,再小体积的上海SK没能力和设备制造了。

当然,俺希望国内的牛人能造出更小功率更大的R型变压器来,为国家增光,技术上领先日本原厂。

搞设计的,或许需要这《R型变压器设计参考手册》,可参考一下

网友A:
你的思维太僵化,难怪“入行20年”了,毫无建树,要想推翻本砖家,还要靠翻百度百科。跟半年前在坛子里搞笑的教授有的一拼;P

谁规定R型一定要先做铁芯再去上面绕线?

我不会让工人先绕线圈,再手工穿绕按正弦曲线切好的铁芯?

猪怎么死的?笨死的,你就是这号人了。

看到一个东西,都不会想另外的办法。这个IQ,也太...

网友A:
100块钱的单价, 完全可以让小姑娘们, 放心地, 慢慢地玩, 每人每天只要做20个就够了.

算了,我都不方便说你什么了, 智商差的不是一个数量级

网友B:
楼上说出的话经过大脑思考了吗,搞技术先做人,人做不好,只有死路一条,这是NB工程师的通病

你不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了解清楚了再说吧

网友B:
目测您的年龄在不惑上下,性格已经定型,没得救了

你不知事情的来龙去脉, 了解清楚了再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出的话经过大脑思考了吗,搞技术先做人,人做不好,只有死路一条,这是NB工程师的通病 ...

肯定是考虑过了的, 即要达到讽刺楼主, 又不出现骂人的言辞.

对别人, 我可以平和. 对这许衣衣, 我可是从来没有客气过.

另外, 关于做技术和做人. 对平常人, 要平和, 以技术服人, 而对于许衣衣这个21IC头号马屁精, 我只能用霸气, 呵呵

网友A:
楼主在论坛大名星的面前,  极尽阿夷奉承之能.

而对于于别人, 则抓住一切机会冷嘲热讽

这个, 大家都看的出.

这种人在现实生活当中, 是什么角色, 大家用脚指头都想的到

网友A:
老子, 最讨厌这种人.

普经, 这个许衣衣对我也是像对maychang, chunyang那样, 想尽办法地奉承, 被我指出来两次, 求他把我当成一个屁, 给放了, 不要一有机会就奉承我. 再后来, 这家伙就脑羞成怒, 马上站到我的对立面去.

上面的事件,在论坛里都可以查出时间表, 有空我查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考虑过了的, 即要达到讽刺楼主, 又不出现骂人的言辞.

对别人, 我可以平和. 对这许衣衣, 我可是从 ...

敢爱敢恨的一个人,不过这样不好,多一个朋友总比树立一个敌人好,搞不好哪天,他在背后给你一刀,与其这样,不如为了家人,好好活着,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要用适当的方式让他沉浮,语言极尽刻薄,也不会起太大作用,只能激起他对你的仇恨值,首先攻击对象,团战歼灭第一目标,这样很可怕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敢爱敢恨的一个人,不过这样不好,多一个朋友总比树立一个敌人好,搞不好哪天,他在背后给你一刀,与其这 ...

谢谢你的建议. 其实我对这种人不抱任何的兴趣. 我甚至希望不与这种人产生任何的对话, 我会回避这种人的发言, 同时我也希望这种人回避我的发言.
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才会出此下策, 实在走头无路了, 才有这种无奈的选择. 再次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建议. 其实我对这种人不抱任何的兴趣. 我甚至希望不与这种人产生任何的对话, 我会回避这种人的发 ...

呵呵  心态看开点 不要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或尖酸刻薄的行为,人家这样做,他自己没事人一样,你不能让他们得逞,气的自己半死,如果你 不放在心上,也许对方会气得半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呵呵  心态看开点 不要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或尖酸刻薄的行为,人家这样做,他自己没事人一样,你不能 ...

可能有些人,就希望对方为自己的言行尖酸发狂,以满足其变态得心里享受,如果俄们自己被这种变态言行而变得自己向这方面靠拢的话,情况就越来越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能有些人,就希望对方为自己的言行尖酸发狂,以满足其变态得心里享受,如果俄们自己被这种变态言行而变 ...

同意你的看法,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恐怕这些人要失望了, 我的一惯作风是: 若是有人想让我发狂, 最后发狂的是他自已. 已经有好几个人偿到个中滋味了(我在论坛中, 对事不对人, 上到站长, 中层到版主元老, 下到普通网友, 我有什么说什么, 从来不伪装, 确实是得罪过一些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同意你的看法,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恐怕这些人要失望了, 我的一惯作风是: 若是有人想让我发狂, 最后发狂的 ...

测试一下,居然能回复自已,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