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图腾柱驱动两个线圈,互相有点干扰,求教,谢谢!

楼主:
就是这么一个图,输入是单片机DA出来的正弦波,但没过零。接一个线圈正常。但PCB上两个同样的电路(驱动线圈分开,共用一个四运放做放大电路)
一起运行的时候就互相有干扰。具体情形是如果线圈接入,那么运放的输出就会大个几十MV,不接没问题。
我试过:
1、试着将图腾柱的限流电阻增大,会好些,但无法根治。
2、若用运放接成跟随器的方式驱动。两组线圈分成两个4运放单独驱动就没问题。但是运放驱动电流不够,所以我换成图中样子。
3、将4运放换成2个双运放单独为两个线圈做放大,无用。
4、将驱动线圈部分的地线与运放的地单点接地,直接接到输入电压电容负极,无用。

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A(2013-12-11):
运放的输入是什么信号,多大幅度?

网友A:
看你那个插座(CN2),线圈和运放输入有共同地线,这个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入是什么信号,多大幅度?

输入0~3V一个未过零的正弦波。我试过把线圈的地线拿出直接接到输入电源的电容负极也不行。

网友A:
未知数太多,不好分析。
个人感觉是线圈返回电流造成的影响,不过楼主已经说了把它们分开了。。。

网友A:
不清楚你的运放的输入是什么。。。。
也许那里的信号本来就该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