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F102搭建的+-10V电压基准问题,求指导

楼主(2013-12-11):
用ref102做了+/-10V的电压基准,用来对放大电路进行调零,现在是单个输出是正常的,REFH为10V,REFL为-10V,接上后面的电路-10V输出就只有-0.7V了,拿掉可调电阻后仍然如此,求高手指导。。。。。

楼主:
急!!!在线等待。。。。。。

网友A:
R46可能取小了,REF102的技术资料指出,流出COM的电流不得小于1.4mA,如果取R46=3K的话,空载时流出COM的电流时1.6mA,没有问题;而加了后面的负载之后又流入1mA左右,所以R46的取值最大应该是2K,但是你说去掉电位器之后问题依然存在,我就不明白了,去掉电位器之后岂不是和什么也不接没什么区别,建议楼主仔细考察一下是否引入了其他负载!!!

网友A:
不好意思,我说错了,R46应该是取大了,不是取小了!

网友B:
R46取小了。 R46电阻值3K改成7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