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FJ128GP804的IO口问题

楼主(2013-12-11):
在datasheeet中看到这个表格,看得一头雾水,再对照英文版的,又没这个表格。
表格前有这么一段说明:
某些I/O 引脚可能具有内部模拟功能,器件的引脚图中
并不会显示这些功能。 这些引脚必须被看作模拟引脚。
表10-2 例出了所有可用的引脚及其功能。

表格中“无”的意思是不是这个IO口可以用作模拟输入?“有”是不是不可以用于模拟输入?

那个“仅可用作数字功能/允许5V 电压”到底说明意思?  不是所有的IO口都可以用作数字功能吗?

允许5V电压到底是指允许输入5V还是输出5V

网友A:
兼容5V数字输入,输出不可能(开漏除外)
这只是参考其它MCU,具体只能看手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兼容5V数字输入,输出不可能(开漏除外)
这只是参考其它MCU,具体只能看手册了 ...

开漏的话与一般输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漏的话与一般输出有什么区别

没有上拉

网友B(2016-06-16):
引用 楼主:
开漏的话与一般输出有什么区别

开漏的话需要外部设置上拉或是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