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身高体重秤设计原理(主要是身高测量原理)

楼主(2013-12-11):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市场上卖的都是什么原理。
不过可以用超声波测身高

网友B:
非接触式测身高应该是超声波测距.那东西不准,把头发量进去了.
接触式的就不说了.

网友C:
游标卡尺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市场上卖的都是什么原理。
不过可以用超声波测身高

我们准备做接触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接触式测身高应该是超声波测距.那东西不准,把头发量进去了.
接触式的就不说了. ...

接触式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触式有什么问题吗???

接触式的标杆需自制,在适当部位装只橡皮靠轮,连接一个脉冲编码器就行了.简单可靠精确.
标杆可选现成的铝型材做.
若需自动测量,可用拉线滑轮做传动部件,去淘宝买只360度的舵机及舵机测试模块做控制.总体成本不高的.
超声波的精度差些(cm级),关键是头发部位怎么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准备做接触式的

接触式的更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