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请问TP1是什么?

楼主(2013-12-11):
TP1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A:
是使能端吧
估计是个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能端吧
估计是个开关

请问在PCB里,是什么符号或者是什么名字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特定的封装吧,不太清楚叫啥
不过从图看  他是个使能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特定的封装吧,不太清楚叫啥
不过从图看  他是个使能开关

如果制版的话,这个不用画上去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制版的话,这个不用画上去是不是也没什么问题啊

你先问下画板的人,毕竟这是在板子上面
没办法的话 不画也可以的,到时候焊板的时候,直接5v 和 l1 间焊个开关

网友B:
別鬧了 別亂回答  根本不是什麼ENABLE

网友B:
容許我這麼生氣 ,小弟因為很多不懂 所以上網找資料
無意間 找到這個網站,很高興大家都這麼熱烈分享自己的經驗
,但是我認為 不懂或不知道就該說不知道,或不要回答,
這樣會害了別人,也會害新手認知錯誤
以上 單純建議 謝謝

网友B:
回答板大的問題

TP1 是指所謂的 test point  是測試點
PCB 打件完成後,為了測試電路板上的零組件有沒有符合規格以及焊性,故而設置的
專門給ICT 用的

网友C:
TP1 指的是Test Point 1
schmatic 上到处都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