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我真无奈了,求助

楼主(2013-12-11):
如上图,无论怎么卸了重装,都出现这个问题,一开始还能打开sch文件,就是打不开pcb文件,后来就干脆只能进界面,什么也打不开了
求高手解决,是系统问题吗???

楼主:
大pcb文件时,出现的

网友A:
先卸载
然后打开注册表 搜 protel 全部删除
在换个目录安装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卸载
然后打开注册表 搜 protel 全部删除
在换个目录安装

en,我会试试的,谢谢了

网友B:
或者下载绿色版,不用安装也能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卸载
然后打开注册表 搜 protel 全部删除
在换个目录安装

再请教下,这块pcb可以发给厂家制版了吗??定位孔,标注没问题吧

网友A:
不行,文件打开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文件打开有问题

恩,我刚才又重放了,你再下载试试

网友A:
缺三条线?
难道你想自己回来锯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三条线?
难道你想自己回来锯板子?

不好意思忘说了,不做拼板了,就是简单的一块板上四个电路,其他的还有问题吗

网友A:
凑合着用吧,
只能说板子太浪费
如果是我,会选贴片的,板子缩小 另外 单面板 线适当加粗 或者用铺铜来做 增加附着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凑合着用吧,
只能说板子太浪费
如果是我,会选贴片的,板子缩小 另外 单面板 线适当加粗 或者用铺铜来做  ...

恩,知道了,谢谢版主,版主好人,因为板子是要拿回来自己焊接的,所以不选贴片,铺铜的话,我试试

网友C:
99se的不完全**版,好像是,把残留的注册表文件全部删除

网友D:
这个板是刚学会画的吧

网友E:
怎么还在搞99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是刚学会画的吧

en,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