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怎么解决NRF905的433Mhz组网问题?

楼主(2013-12-11):
最近在做路灯联网控制,用STM8S003的单片机和NRF905。只是给了我一个类似于泛洪协议(广播之后确定一个节点对各个节点动态的传递步跳数),我看了那些关于网上无线组网的资料,感觉256节个点很困难,资料上面的节点一般不超过20个。而且还涉及到多个节点同时发送数据给某节点占用信道,用CSMA/CA 来退避的话也会造成时间的延迟。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A:
对于低带宽的信道,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在提高网络规模的同时还能保证交互的实时性。有实时性要求的话,换用高带宽信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低带宽的信道,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在提高网络规模的同时还能保证交互的实时性。有实时性要求的话,换用 ...

看来延时是不可避免的,那我就按那个退避来做,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