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想问下哪些IO口是没有被占用的?

楼主(2013-12-11):
接触单片机不久,现在想外接一个4x6的按键键盘,想用连续10个I/O口,但有些口的总是高电平,问下哪些IO口是没有被占用的?请朋友们多多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这问题....

查一下芯片手册就OK了,而且总是高电平就是那么几个,SPI3_CS(复用的啥忘记了)总是高电平。

网友B:
绝大部分都是可以用作普通的输入输出滴

网友C:
这得看你开发板的使用情况,一般IO口都OK的

网友D:
有些口的总是高电平

这肯定是不可能滴! 要真是那样,这个片子就是骗子啦..............

网友E:
看datasheet有详细说明,而且有中文的。
若是IO口都可以设为普通IO功能的(包括那些调试之类的)

网友F:
要看你电路怎么设计了,具体情况看你的应用,避开JLINK那几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