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SPI接口问题求解

楼主(2013-12-11):
28335SPI接口被占用,但我现在需要把以太网加上去,所以也要用到SPI接口,求好的方法与建议,谢谢

网友A:
有一个专门的SPI模块, 另外两个McBSP也可以配置为SPI接口
这些不可能都用了吧

网友A:
顺便分享些资料

什么是SPI接口?

SPI接口是高速同步串行输入输出接口。

TMS320F28335有几个SPI接口模块?

有一个专门的SPI模块, 另外两个McBSP也可以配置为SPI接口。

TMS320F28335SPI接口由几组寄存器控制?
12组,位于控制寄存器帧0x7040h开始的位置。所有的寄存器都为16bit寄存器

FIFO有几级?

16级

SPI FIFO模式下如何对传输和接收FIFO进行操作?

直接对SPITXBUF进行赋值以传输数据例如:SpiaRegs.SPITXBUF=sdata[i]。此操作可理解为:首先使TXFIFO头指针加1,然后把值写入TXFIFO头指针指向的位置。

如果当前没有一个激活的传输过程时,对SPITXBUF的写入会激活一个传输过程。

直接读取SPIRXBUF的值以接收数据例如:rdata[i]=SpiaRegs.SPIRXBUF,此操作可理解为:首先从RXFIFO头指针处读取1个word, 然后使RXFIFO头指针减1。

SPI FIFO模式下传输和接收中断何时产生?

是在数据传输或接收结束后,再判断传输和接收FIFO队列中有多少数据(SPIFFTX.TXFFST4-0和SPIFFRX.RXFFST4-0的值)。对于传输FIFO如果FIFO中数据小于等于TXFFIL4-0(此寄存器指定临界值)指定的值时会触发中断,在中断处理例程中继续传输数据。对于接收FIFO如果FIFO中的值大于等于RXFFIL4-0中指定的值时触发中断,在中断处理例程中接收数据。故FIFO模式下中断触发条件除了标准SPI模式下的数据传输接收完毕的条件外还要满足FIFO中的数据小于等于TXFFIL或大于等于RXFFIL设定值的条件,在两个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才会触发中断。另外一般情况下,FIFO模式SPI初始化完后会立即产生以个传输中断,因为此时TXFIFO没有数据满足产生中断的条件。

如果只接收数据不发送数据如何激活接收过程?

SPI的的接收过程必须依赖传输过程,故即使值接收数据也必须对SPITXBUF写入以激活一个传输过程来接收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分享些资料

什么是SPI接口?

非常感谢

网友B:
SPI作为一种总线形式,可以同时挂载多个不同的外围设备,只需要通过不同的分选操作即可,不过在使能设备前别忘了进行相应的初始化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