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6脚贴片是什么

楼主(2013-12-11):
(无正文)

楼主:
1、2、5、6脚线路板上连在一起,拆下量贴片元件也通,所以肯定不是损坏击穿。
线路板上排了3根线,所以应该是3引脚元件。

网友A:
猜谜语啊

网友B:
MOS sot封装

楼主:
补充:
   上面印字是0M,但0有点变形,还有1片印的字有点残缺,第二个有点像M,但第一个肯定不是0,因为能见到一竖。根据0M查了一下是6脚贴片的双三极管。
    还有一点很重要:线路板上标注的位号是Q101,据此可以断定是三极管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