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画板子,有木有用错过封装?

楼主(2013-12-11):
前几天画一C2000的板子,上边用到一个TQFP32的AD转换芯片,根本没考虑就直接使用了AD10自带的TQFP32封装(大概17mm*17mm),结果样板回来兴高采烈准备焊芯片,一看傻眼了,这个AD只有6.9mm*6.9mm,郁闷啊,都叫TQFP32,差别也太大了吧...

不知道各位电工有木有像我这样悲剧过...

网友A:
谁叫你用现成的 又不确认

网友B:
除了常见的电容电阻这些。。都是自己画的!

网友C:
经常用错一些找不到datasheet的元器件

网友D:
凡是不是自己画的,我都要大概量一下。。。。

但是即使这样,我他妈还是经常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凡是不是自己画的,我都要大概量一下。。。。

这是个好习惯,为啥还会出错?

网友E:
如果在公司,遇到这个,会是什么处罚,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在公司,遇到这个,会是什么处罚,一般

没有处罚,重新做就是了...所以我不长记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处罚,重新做就是了...所以我不长记性...

公司有处罚的,这种错误,绩效奖,就没有了

楼主:
自己再打个样板,也就五十块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在公司,遇到这个,会是什么处罚,一般

不延误公司进度,被说几句就好了

网友G:
学校的时候错过

网友H:
用错过三极管MOS管,复制拷贝原理图,后来发现的原理图脚位顺序和封装顺序不对应,比较郁闷的是我们研发部三个人都用错过,领导已经无语了

网友I:
封装都是自己画

网友J:
试过一次画错了  但是帮人画的  那人还说我  我累累的去也    杀人的心都有

网友K:
平时细心点就好了,最好有datasheet

网友L:
我画过一次6层板,用的一个FLASH的封装,是从DATASHEET里面的一个,结果这个封装的器件在大陆买不到。
所以有时候DATASHEET也不保险。

网友M:
表示我也错过,一个三极管的引脚搞错了,导致整个板子报废了。

网友N(2014-01-30):
我第一次画板的时候犯了个低级错误,我画的是一块核心板的底面扩展板,结果我把核心板的脚间距弄错了,板子回来兴高采烈地想把核心板装上去,结果一插,傻眼了。差了10mm,我那时慌了,就想自己找个公司打样,发现不同公司打样价格差的好远。有的报价上千,有的报价一百来,最后老老实实跟领导反馈,领导骂了我一顿,然后让我重做。
做硬件就是这里不好,如果错了要亏公司好几百块钱,我们公司的硬件工程师画板大部分第一版都很难一次性成功,都得调试完后发第二次板。做软件就好很多,错了回去可以改,除了废些时间,基本不会让公司承受太多损失

网友O:
以前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