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义隆资料太少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12-11):
请教一个问题   EM78p372n在程序中怎么进行设置改变IRC晶振(8M变到32K)以达到工作后进入低功耗呢

网友A:
义隆资料还少啊,官网上面要什么有什么

网友B:
义隆网站的资料还是挺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你这句话什么意思,能说详细点?

MCU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晶振是8M,不工作的时候进入低功耗,这时要求较精确计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义隆网站的资料还是挺详细的

是挺详细的  但是就是有些东西部太懂  没有实例
MCU在正常工作的时候外部晶振是8M,不工作的时候进入低功耗,这时要求较精确计时
如果进入休眠的话   WDT唤醒时间为18ms 但是误差太大了30%

网友D:
EM78p372n不支持时钟切换,楼主要仔细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功耗有两种模式,你进入idle模式,可以TCC唤醒的,这样可以实现精确定时 ...

但是一般的MCU 在8M的晶振下工作进入idle模式的话  功耗不是都至少几百uA 求推荐一款进入idle模式功耗能在100uA以内
补充 :像之前用的EM78P372N的单片机进入idle模式就自动转为内部振荡器    气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tasheet说了进入idle主频Fm会停了转为内部16k的,功耗没那么大吧,你要多精确的定时? ...

因为是两个同步接收和发射  希望偏差1小时内偏差不超过1ms
那个EM78P372N误差好像是30%    那18ms唤醒一次不就可能偏差了5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78p372n不支持时钟切换,楼主要仔细看手册

有支持时钟切换的MCU 推荐一颗吗:(

网友E:
趁着这里的版主都去吃大餐还没回来,请允许我拉一下人,倒卖一下人口

:lol

请点击进入国产单片机板块,那边响应义隆的话题人比较多,你不但可以问技术问题,还可问参考价格之类问题,甚至还可以找到国产的更加便宜更加石灰的国产芯片。
https://bbs.21ic.com/iclist-3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