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uboot里面怎么调用c标准库呀

楼主(2013-12-11):
例如像sscanf函数

楼主:
现在能够控制ppc定时器中断了,有干同样悲剧事情的朋友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
首先u-boot是不能调用C标准库的,内核也是这样,像printf、strcat、strlen等这些在应用程序编程时调用的库函数,在u-boot和内核中需要u-boot或者内核自己去实现。
你说的sscanf我搜索了一下u-boot源码,只有四个地方用到,但是找不到函数定义的地方。
但是sprintf在源码中可以找到,它在lib下的vsprintf.c中定义,strlen在lib下的string.c中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