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SD1760怎么不工作呢

楼主(2013-12-11):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ISD1760.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nsigned char flag=0x00;

/*ISD1760状态寄存器及各个标志位定义*/

uchar SR0_L; //SR0寄存器
uchar SR0_H;
uchar SR1; //SR1寄存器
uchar APCL=0,APCH=0;//APC寄存器
uchar PlayAddL=0,PlayAddH=0;//放音指针低位,高位
uchar RecAddL=0,RecAddH=0;//录音指针低位,高位

//延时程序(ms)
void delay (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43;j++);
}

//spi主机发送
unsigned char ISD_SendData(uchar cData)
{
    SS_L; //片选信号使能
    SPDR=cData;//启动数据传输
    while(!SPSR&(1<<SPIF));//等待数据发送结束
    return  SPDR;
}

/*ISD1760上电*/
void ISD_PU(void)
{
    ISD_SendData(0x01); //发送PU命令
    ISD_SendData(0x00);
    SS_H;
}

/*ISD1760下电*/
void ISD_PD(void)
{
    ISD_SendData(0x07); //发送PD命令
    ISD_SendData(0x00);
    SS_H;
}

/*停止当前操作*/
void ISD_STOP(void)
{
    ISD_SendData(0x02); //发送STOP命令
    ISD_SendData(0x00);
    SS_H;
}

/*ISD1760复位*/
void ISD_Reset(void)
{
    ISD_SendData(0x03); //发送RESET命令
    ISD_SendData(0x00);
    SS_H;
}

/*清除中断标志*/
void ISD_Clr_Int(void)
{
    ISD_SendData(0x04);
    ISD_SendData(0x00);
    SS_H;
}

/*ISD1760放音*/
void ISD_Play(void)
{
    ISD_Reset();////
    ISD_PU();///////
    ISD_SendData(0x40); //发送放音命令
    ISD_SendData(0x00);
    SS_H;
}

/*定点播放*/
void ISD_SET_PLAY(uchar Saddl,uchar Saddh,uchar Eaddl, uchar Eaddh)
{
    ISD_SendData(0x80);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Saddl); //开始地址低8位
    ISD_SendData(Saddh); //开始地址高8位
    ISD_SendData(Eaddl); //结束地址低8位
    ISD_SendData(Eaddh); //结束地址高8位
    ISD_SendData(0x00);
    SS_H;
}

/*ISD1760录音*/
void ISD_Rec(void)
{
    ISD_SendData(0x41); //发送录音命令
    ISD_SendData(0x00);
    SS_H;
}

/*定点录音*/
void ISD_SET_Rec(uchar Saddl,uchar Saddh,uchar Eaddl, uchar Eaddh)
{
    ISD_SendData(0x81);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Saddl); //开始地址低8位
    ISD_SendData(Saddh); //开始地址高8位
    ISD_SendData(Eaddl); //结束地址低8位
    ISD_SendData(Eaddh); //结束地址高8位
    ISD_SendData(0x00);
    SS_H;
}

/*ISD1760擦除*/
void ISD_Erase(void)
{
    ISD_SendData(0x42); //发送擦除命令
    ISD_SendData(0x00);
    SS_H;
}

/*定点擦除*/
void ISD_SET_Erase(uchar Saddl,uchar Saddh,uchar Eaddl, uchar Eaddh)
{
    ISD_SendData(0x82);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Saddl); //开始地址低8位
    ISD_SendData(Saddh); //开始地址高8位
    ISD_SendData(Eaddl); //结束地址低8位
    ISD_SendData(Eaddh); //结束地址高8位
    ISD_SendData(0x00);
    SS_H;
}

/*ISD1760全体擦除*/
void ISD_G_Erase(void)
{
    ISD_SendData(0x43); //发送全体擦除命令
    ISD_SendData(0x00);
    SS_H;
}

/*读取状态寄存器内容*/
void ISD_Rd_Status(void)
{
    unsigned char i;
    ISD_SendData(0x05); //发送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SS_H;
    for(i=2;i>0;i--); //延迟
    SR0_L=ISD_SendData(0x05); //从MISO读出状态
    SR0_H=ISD_SendData(0x00);
    SR1=ISD_SendData(0x00);
    SS_H;
}

/*读取放音指针*/
void ISD_Rd_Playptr(void)
{
    uchar i;
    ISD_SendData(0x06); //发送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SS_H;
    for(i=2;i>0;i--); //延迟
    SR0_L=ISD_SendData(0x06); //从MISO读出状态
    SR0_H=ISD_SendData(0x00);
    PlayAddL=ISD_SendData(0x00); //读取放音指针低8位
    PlayAddH=ISD_SendData(0x00); //读取放音指针高8位
    SS_H;
}

/*读取录音指针*/
void ISD_Rd_Recptr(void)
{
    uchar i;
    ISD_SendData(0x08); //发送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SS_H;
    for(i=2;i>0;i--); //延迟
    SR0_L=ISD_SendData(0x08); //从MISO读出状态
    SR0_H=ISD_SendData(0x00);
    RecAddL=ISD_SendData(0x00); //读录音指针低8位
    RecAddH=ISD_SendData(0x00); //读录音指针高8位
    SS_H;
}

/*将APC数据写入NVCFG寄存器中*/
void ISD_WR_NVCFG(uchar apcdatl,uchar apcdath)
{
    ISD_SendData(0x46);
    ISD_SendData(apcdatl); //发送低8位数据
    ISD_SendData(apcdath); //发送高8位数据
    SS_H;
}

/*将NVCFG数据写入APC寄存器中*/
void ISD_LD_NVCFG(void)
{
    ISD_SendData(0x47);
    ISD_SendData(0x00);
    SS_H;
}

/*放音指针下跳一段,指向下一段语音的起始地址*/
void ISD_FWD(void)
{
    ISD_SendData(0x48);
    ISD_SendData(0x00);
    SS_H;
    }

/*空间检查*/
void ISD_CHK_MEM(void)
{
    ISD_SendData(0x49);
    ISD_SendData(0x00);
    SS_H;
}

/*启用/关闭 外部时钟模式*/
void ISD_EXTCLK(void)
{
    ISD_SendData(0x4a);
    ISD_SendData(0x00);
    SS_H;
}

/*读取APC寄存器内容*/
unsigned char ISD_Devid(void)
{
    uchar DeviceNO,i;
    ISD_SendData(0x09); //发送
    ISD_SendData(0x00);
    ISD_SendData(0x00);
    SS_H;
    for(i=2;i>0;i--); //延迟
    ISD_SendData(0x09);
    ISD_SendData(0x00);
    DeviceNO=ISD_SendData(0x00);
    SS_H;
    return DeviceNO;
}

/*设置APC2*/
void ISD_WR_APC2(uchar apcdatl,uchar apcdath)
{
    ISD_SendData(0x65);
    ISD_SendData(apcdatl); //发送低8位数据
    ISD_SendData(apcdath); //发送高8位数据
    SS_H;
}

/*ISD1760初始化*/
void ISD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2;
    do
    {
        ISD_PU(); //上电
        delay(50);
        ISD_Rd_Status(); //读取状态
    }
    while(CMD||(!PU)); //if(CMD_Err==1)||(PU!=1)则再次发送上电指令
    ISD_WR_APC2(0x40,0x04); //将0x0440写入APC寄存器,此时语音提示关
    do
    {
     ISD_Rd_Status();
    } //等待RDY置位1
    while (RDY==0);
    do
    {
        LED_ON;
        delay(300);
        LED_OFF;
        delay(300);
        i--;
    }
    while(i>0);
   // ISD_Clr_Int();//////////////
}

//SPI通信初始化
void Spi_Init()
{
   // DDRB &=0X0F;
    DDRB|=0xB0;//PB7,5,4设置为输出
    PORTB = 0XD0;
    SPCR=0x7F;//主机模式,LSB先发送,fosc/128
    //SPCR=0x7C;
}

以上是.C文件 ISD1760的驱动,在网上找的
下面是主函数 .h文件就不写了
/*****************************************************
This program was produced by the
CodeWizardAVR V2.05.0 Professional
Automatic Program Generator
?Copyright 1998-2010 Pavel Haiduc, HP InfoTech s.r.l.

Project : ISD1760
Version : V1.0
Date    : 2013/12/10
Author  : QIANG
Company : RE
Comments:

Chip type               : ATmega16
Program type            : Application
AVR Core Clock frequency: 4.000000 MHz
Memory model            : Small
External RAM size       : 0
Data Stack size         : 256
*****************************************************/

#include <mega16.h>
#include <spi.h>
#include <ISD1760.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DDRA = 0X01;
PORTA = 0XFF;
DDRD = 0XFF;
PORTD = 0XFF;
LED_ON;
Spi_Init();
PORTD &=0XFE;
ISD_Init();
PORTD &=0XFC;
delay_ms(100);
SREG = 0X00;
ISD_Play();
while(1)
      {

      }
}

网友A:
不工作的现象是什么?你怎么判断没有工作而不是你的读写方式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工作的现象是什么?你怎么判断没有工作而不是你的读写方式不正确?

ISD1760没问题,我用51的单片机模拟SPI时序都可以工作,肯定是我的SPI没配置正确,但是我实在是找不出问题在哪,两天了

楼主:
主函数里面就一个播放函数(isd_play()),但是听不到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ISD1760没问题,我用51的单片机模拟SPI时序都可以工作,肯定是我的SPI没配置正确,但是我实在是找不出问 ...

延时你从51移植过来的时候改了没有?avr运行的速度比51要快很多,建议查一下是不是延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