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开关频率问题

楼主(2013-12-11):
开关频率300K和600K的同品牌DC/DC各有什么优缺点,都用在12V以下的转换,1A左右。

同样的PCB设计,300K的纹波是否会大于600K的纹波。

网友A:
不一定吧?

网友B:
频率高,效率更高一点吧

网友C:
如果你的环路调节的比较好,300k时的ripple and noise不一定比600k的大。

网友D:
工作频率高,储能电感的尺寸可以减小,这个才是本质差别。

网友E:
频率高,电感体积会变小,相应的,效率会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