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V2蛋疼的不能用了。。。

楼主(2013-12-11):
用st的工具升级可以,就是Utility连接就是报错,工程不能仿真了,是不是stlink就是个垃圾啊,并且F0 的discovery上的也是这鸟样。。。。求前辈赐教啊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B:
再买一个吧。
现在山寨的只要20块了。

网友C:
查一查接口线路吧,或许换台机子试试看?!

网友D:
是不是要长按下f0开发板上的复位键试试

楼主:
搞定了,是开发环境安装的事情,那个什么DLL老是被取消问题,就是安装**软件的问题,重新安装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