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求MK60FX512VLQ15输出PWM不正常解决方法

楼主(2013-12-11):
本人使用MK60FX512VLQ15输出PWM,使用FTM2,CH0,PTA10引脚输出PWM波,频率为45Hz。使用了野火新版的库,目前遇到了PWM波在占空比修改到79%以上时,PTA10引脚输出的PWM波停止,自动拉低为低电平,当占空比调到78%以下时,有可能恢复正常输出PWM波,请问坛子里有没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同样的代码,只是编译时修改为MK60DN512VLQ10处理器后,编译下载到MK60DN512VLQ10里,占空比98%时正常输出,但是98%以上才出现拉低,无响应的状态。
我用的编译器时IAR6.6.

网友A:
你好,由于我手头没有150M的板子,所以我使用我们的TWR-K60F120M的板子试了下FTM的PWM占空比。
FTM0 CH0 PTC1
使用CW的PE配置的,如下图:

PWM 的占空比约为95%,测出来的波形如下:

占空比没有问题。
你可以使用P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由于我手头没有150M的板子,所以我使用我们的TWR-K60F120M的板子试了下FTM的PWM占空比。
FTM0 CH0 PT ...

多谢,有可能是配置时我没配置好,我现在改用DN512VLQ10再调程序了,这个占空比正常可以在0~100%没问题,我感觉出现我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可能FX512VLQ15的时钟那部分寄存器可能没配置好,再有可能就是芯片问题了,不过芯片问题可能性不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有可能是配置时我没配置好,我现在改用DN512VLQ10再调程序了,这个占空比正常可以在0~100%没问题, ...

是的,150M的时钟系统和100M时钟系统还是有些区别的,所以,如果你不确定,可以先用PE生成,这样生成的时钟配置还可以供你参考。如果后续还有问题,欢迎你提出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