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寻求帮助 智能插座

楼主(2013-12-11):
打算做个智能插座作为毕业设计,计划如下

功能:(两个插座)
//可以显示电流(采用电流传感器)
插座1 pwm调节可控硅220V调压,调节功率,同时可以调节时间
插座2 继电器控制,简单电路,可控时间

命令输入设置 :蓝牙转串口模块(从网上下载安卓客户端) //或者同时兼容GSM模块  //采用串口指令接受,本质是一样的

关于电路设计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或者整体的建议,或者需要注意什么吗?
感觉过于简单了

采用芯片 stm32f103 自带ad采集电流传感器信号 显示准备采用LCD5110 (便宜)

增加一些简单的人性化的功能

关于220V电压控制的问题  0--220V可控 功率0--2000W可控  怎么设计好 直接继电器的话貌似有点问题 pwm控制的话,采用可控硅的话散热什么的选型怎么搞

关于单片机调压调功率的 可否使用 大功率高压高速开关三级管   (先整流,再使用PWM控制高压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址是不是你要的设计方案,这个好像是什么智能插排什么的,还有安卓的东西     item.taobao.com/item. ...

嗯 看上去差不多

我现在问题主要是电路设计的问题  想做功率可控的 ,
安卓我还没学 感觉做毕设也来不及了 ,电脑打算用C#做个简单的

网友B:
先整流,再高压PWM,我后面要用交流电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整流,再高压PWM,我后面要用交流电怎么办?

毕业设计准备给这个接口弄白炽灯
正在学习模电 IBGT 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