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和 plc,问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3-12-11):
刚刚开始学DSP,也比较有兴趣
导师换了项目,以后要学PLC
不知道这两个方向前景怎么样
求吧里前辈指点一下,小弟该怎样处理
另外有没有必要同时学这两个呢?

网友A:
一个东西捡起来了就不是轻易丢掉
PLC应该学起来更快一点
DSP还是有深度的  可以做完项目后继续
PLC学习建议使用汇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东西捡起来了就不是轻易丢掉
PLC应该学起来更快一点
DSP还是有深度的  可以做完项目后继续

没搞过PLC,但是,看过它的定义,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驱动器呢,或者是一些采样工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搞过PLC,但是,看过它的定义,是不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驱动器呢,或者是一些采样工具呢。? ...

只知道在工业控制中用的比较多  具体没使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