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3-12-11):
如图所示,某个直流电源输出24V,直接取样经过R7 R8电阻分压后得到分压反馈信号再输入到运算放大器反相端,其中在电阻R7上面并联了一个R6+C23,请问这个电阻和电容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如果没有会不会对系统带来影响?

网友A:
搞不清,直流输入吗?给的信息不够啊。

网友B:
对反馈的动态特性有影响。

网友C:
加快对瞬态的响应

网友D:
应该是开关电源输出采样部分,那个电阻和电容是微分环节的主要构成,改善动态响应的

网友E:
这两个资材在电路中的作用是~尖峰抑制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两个资材在电路中的作用是~尖峰抑制电路~

是的,是尖峰抑制电路,一般那个电阻是个功率大一点的

网友G:
为了获得“最佳瞬态响应”。。。。

网友H:
不知道啊

网友I:
动态响应,环路稳定。

网友J:
学习,发现前面9#表跑得稍快

网友F:
尖峰吸收电路